【求助】marvell ARM9芯片JTAG口用什么仿真器?

楼主(2014-07-30):
各位大神,最近有一个项目使用marvell 98DX2122的switch芯片,其中集成了marvell 的arm9核(ARM926e),有JTAG口,官方手册上只有trace32 ICE的调试方法,请问marvell的芯片只能用trace32 ICE吗?好贵的,
不知道给位大神在调试ARM的时候都用的什么JTAG仿真器,JINK可以吗?但是在RealView mdk 找不到marvell的芯片呀?调试ARM除了使用mdk,还可以使用哪些工具呢?请各位指点,谢谢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可以去 JLINK 网站上看一下. 里面有个支持的器件列表 Supported Devices

marvell 公司好象只有 88MC20, 楼主可以再求证一下

楼主:
其实内部集成的是ARM926e的核,用keil可以调试吗?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

楼主:
真的没有人知道吗?还是我发错版块了?

网友B:
似乎他们的处理器不公开资料,所以知道的就很少。

网友C(2015-03-07):
能用Jlink吗?同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