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STM32开发板选择

楼主(2014-07-30):
最近想做个东西,用STM32系列MCU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,用STM32采集模拟信号(用AD内部或另选外部AD都可以),然后把采集到的信号通过STM32的USB把采集的模拟信号上传给PC,目前自己想找一款合适的STM32开发板先熟悉STM32先,看群里面的高手们,能够推荐一款合适的STM32开发板?

网友A:
随便找个都可以

网友B:
USB 和模拟输入, 基本是标配. 连核心板都支持这些功能.
可以先去淘宝看看, 了解一下各开发板的大体情况, 再扩展一下思路, 再下手吧.

网友C:
先确定目标MCU咯。

带USB接口(高速?全速?)、ADC(多少路?最高采样速度?),可以参考置顶帖的《最新STM8和STM32选项手册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