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映射] CCS编译时出现无可用内存的错误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7-31):
开发板是EVM6657LE;如下错误
1;错误提示:

2;错误地方:(.far >L2SRAM那里前面显示红色X)

3;cmd内存分配

网友A:
CMD中段.far的大小问题  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在分配一下吧

网友B:
内存分配问题, 应该是 .far 段的空间太大了. 是不是定义了个体积庞大的数组, 重新考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