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~20mA输出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图是个4~20mA输出电路,如果按原图用LM358输出4ma是正常的,当我把运放LM358换成一个低失调输出的运放时,为什么输出600ma了?请各位指教!

网友A:
倍数问题吗?

网友B:
你换成什么运放了?

网友C:
这个电路需要单电源运放,否则不工作的。换运放的话,LT1013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D:
没看太明白,4mA指的哪儿的电流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没看太明白,4mA指的哪儿的电流?

当然是输出端口的电流,就是写了24V的地方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当然是输出端口的电流,就是写了24V的地方,

标有 +24V  的那个节点?  那个节点有三个分支,到底是那个支路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标有 +24V  的那个节点?  那个节点有三个分支,到底是那个支路?

标有+24V的那个节点,正常工作时双向稳压管不会导通,C1对直流是开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标有+24V的那个节点,正常工作时双向稳压管不会导通,C1对直流是开路。

你说的是 IN4148 上的电流?  为什么不能严谨一点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是 IN4148 上的电流?  为什么不能严谨一点呢!

原帖说的4~20mA电流,指流入上面接线端子的电流,或者流出下面接线端子的电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是 IN4148 上的电流?  为什么不能严谨一点呢!

严谨一点,就是写了24V的端口的电流,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是 IN4148 上的电流?  为什么不能严谨一点呢!

Volt_in 是多少,得到4mA或600mA?

回答你的问题,太吃力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原帖说的4~20mA电流,指流入上面接线端子的电流,或者流出下面接线端子的电流。 ...

确实很纠结!

网友D:
运算放大器本身消耗的电流是多少?测量过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确实很纠结!

不必纠结。
此电路,由24V直流电源(串联有电阻以备其它设备读出电流)供电,即通过上下两个接线端子供电。运放U1A以及输出Volt_in的电路,全都由外部的24V电源供电。流过上下两接线端子的电流,也全部流过图中20R电阻。并非4~20mA电流由某个电路中未标出的电源供电,而由上下两个接线端子输出。
工程上,这是一种常用的由主设备(主设备提供24V直流并且读出电流)供电并且读出传感器测量值的二线制电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不必纠结。
此电路,由24V直流电源(串联有电阻以备其它设备读出电流)供电,即通过上下两个接线端子供电。 ...

这下全明白了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是 IN4148 上的电流?  为什么不能严谨一点呢!

严谨一点那就不是IN4148而是1N4148。

网友G:
问的和答的,都有问题。
LM358可以,低失调运放不行,600mA,这么大吗?
运放耐压多少?是什么型号?是否击穿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需要单电源运放,否则不工作的。换运放的话,LT1013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...

换成LT1013试过了,输出电流还是很大,但换回LM358就可以,有点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问的和答的,都有问题。
LM358可以,低失调运放不行,600mA,这么大吗?
运放耐压多少?是什么型号?是否击 ...

试过LT1013,OPA2188(单电源工作范围是:4~36V),我输入的电压绝对不超过30V,不会是击穿。确实没有600mA,这是我输入错误,应该是48mA。

网友H:
怎么说你呢?…许多基础知识不知…它是跟随某数量变化而同步的模拟量!…某些工控设备的标准端口!…是0~20mA。为什么是4?…每个运放都有自己的运行参数:你为什么要换呢?…600mA好象巳超过2N5551的电流极限了!…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怎么说你呢?…许多基础知识不知…它是跟随某数量变化而同步的模拟量!…某些工控设备的标准端口!…是0~2 ...

标准的真的是4~20mA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换成LT1013试过了,输出电流还是很大,但换回LM358就可以,有点怪?

Volt_in是多少?是不是振荡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olt_in是多少?是不是振荡了?

Volt_in在85mv左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Volt_in在85mv左右

测一下201电阻上的直流电压是多少。
另外在用电容隔离直流测一下交流电压(有些表可以直接隔直读交流),看是否振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一下201电阻上的直流电压是多少。
另外在用电容隔离直流测一下交流电压(有些表可以直接隔直读交流), ...

201电阻两端的电压约为8.8V,交流电压为0.

网友J:
这样猜问题 回答很累的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201电阻两端的电压约为8.8V,交流电压为0.

那只能说是20欧或R4电阻变小了,如果换上去的运放没有损坏、不是假货的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只能说是20欧或R4电阻变小了,如果换上去的运放没有损坏、不是假货的话。 ...

谢谢!我再调调参数看看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换成LT1013试过了,输出电流还是很大,但换回LM358就可以,有点怪?

LM358可以输出很低的电压,你看看你替换上去的运放,最低输出电压极限是多少。很多运放无法输出很低电压的。

网友K:
这个电路图是错的。4-20ma的电路不是这样的。这个电路也实现不了4-20ma的功能。

网友L:
应该是运放的输入下轨和输出下轨都要到0V

网友M:
1、将20R电阻换成1K电位器,调节阻值(要远大于20R),先让电路正常工作。
2、尽量选用R-to-R运放。

网友C:
有关单电源运放
单电源运放的输入可以到下轨,而且甚至可以低于下轨一些,比如0-5V供电时,输入可以是-0.1V。无论LM358还是LT1013,都满足这点。
单电源运放的输出基本可以到下轨,不过只能比较接近,实际达不到。比如0-5V供电时,输出都可以到0.1V甚至0.01V、1mV,不过电压越低则下拉电流越小,有些还存在饱和电压,尽管不大但输出开路也不能到零。MOS管输出的运放可以达到0,内部等价为一个电阻到地。

有关楼主电路对运放输出的要求
由于有201电阻,因此在2.5mA下(考虑到运放Is=1.5mA)电压为0.5V,再加上三极管的Vbe,一共有大约1.2V,因此无需运放的输出达到电源下轨。有不少双电源的运放,满足高于下轨1.2V输出无压力。
现在楼主的问题是电流大,本应4mA实际几十mA,201电阻都8.8V了,运放输出9V以上,因此与运放能否输出达到下轨更没有关系。

网友N:
根据你的图 Vint被拉入电流48mA应该差不多啊

网友O:
二线制4-20mA变送器。
一般就358可以用了。换运放的话,首先要选择当电源运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