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有办法使用STemwin吗?

楼主(2014-07-31):
如题,求教!

网友A:
可以的,既然STM32可以,GD32为什么不可以

楼主:
你确定可以吗?我试了好像不行。因为ST的要加了CRC校验,好像是为了不让别的单片机用。或者说,怎样能是GD32用上emwin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确定可以吗?我试了好像不行。因为ST的要加了CRC校验,好像是为了不让别的单片机用。或者说,怎样能是GD3 ...

emWin是面向众多MCU的一个系统,GD32当然可以用

楼主:
麻烦看清我的问题 STemWin, emWin是免费的吗?

STemWin对于使用ST单片机的用户是免费的,他做了限制,不让别的芯片随意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看清我的问题 STemWin, emWin是免费的吗?

STemWin对于使用ST单片机的用户是免费的,他做了限制,不让 ...

STemWin当然对ST的芯片是免费的了,我理解错了,sorry

网友A:
这个真是个疑问,我觉得需要试试,哈哈

网友B:
emwin可以用,STemWin应该没戏

网友C(2015-12-14):
引用 楼主:
麻烦看清我的问题 STemWin, emWin是免费的吗?

STemWin对于使用ST单片机的用户是免费的,他做了限制,不让 ...

STemWin的限制在哪里?

网友D:
这个没用过的就不太清楚了

网友E:
开启CRC模块就可以了

网友F:
应该可以吧,GD也有CRC的啊

网友G(2016-01-13):
请GD找emWin合作嘛,也出个图形库。

网友H:
这个是可以的,多调试修改下的

网友I:
应该不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