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洗PCB的标准规格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  一般普通PCB可用最细线径
  只要洗出来的板子不断线就好,不过一般而言除非必要不然很细的线是不太建议用,有点风险在。外层一般4mil, 严格3.5mil; 内层一般4mil, 严格3mil。要再细一点或者粗一点都可, 而且还要看板厂的技术,当然成本也是一个问题,重要的是,洗出来的PCB板子线不要断。
  一般使用mil为单位
  一般的情况,都是以mil居多,mm在量板子大小的时候才会用到。
  公定线径粗细标准
  除非你lay的那条线有大电流流过,才有需要注意到线俓大小。若只是一般的讯号线,均无妨。无公定标准, 蚀刻公差一般取20%, 如果线径4mil, 一般会以3.2mil至4.8mil为管制规格, 如果这公差无法接受, 也可以设定为+/-10%。当然, 这也与成本有关。以讯号线来说,为了符合阻抗的需求,通常线宽会根据板子的叠层而有所不同。如果是电源线的话,当然是愈粗愈好,但也是没有一定的标准,线走得短,细一点或许还在接受范围,但线如果走得很长,那就要粗一点。板子叠层对线径影响还好, 重要的是间距,以及via的直径受到板子尺寸影响的比较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