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(急)com-usb口接收TTL信号,C++

楼主(2014-07-31):
价格:100 元

急!
对做过的人来说可能很简单。
外部设备给我发一次3.3VTTL信号,我的程序监测到这个信号后启动某个功能。
最好通过com转usb设备实现,因为我的电脑上没有com口。
需要提供:
1.外部信号 与 com口的连接方法图
2.检测这个3.3V信号的例子代码(vc++)

qq *******

网友A:
你买一个usb转串口,你的程序打开这个串口,外部设备通过串口协议给你发一个ascii数据,你收到了就启动某个功能

楼主:
感谢回复。
外部设备的信号无法修改,只有一次3.3V的TTL信号

网友B:
100块钱觉得有人会做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。
外部设备的信号无法修改,只有一次3.3V的TTL信号

那你买一个usb转并口,把这个io接到并口上的某一个输入脚上,然后你的pc端程序去隐射并口地址+偏移,看看读出来是高还是低

楼主:
价钱可以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买一个usb转并口,把这个io接到并口上的某一个输入脚上,然后你的pc端程序去隐射并口地址+偏移,看看 ...

这个你能开发吗?费用是多少?
谢谢。

网友A:
从理论上来说,没啥问题,你要在北京的话,可以直接来找我

网友C:
有现成的板子,QQ:2826581499

网友D:
我做过类似功能的东西(USB转串口芯片+MCU,)所有器件成本加起来不到10元,有详细原理图和程序代码。如需要联系我。QQ:2524085460

楼主:
已经找到人做了,谢谢大家

网友E:
用串口的握手信号检测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