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STC15W408AS按键INT0启动后立即停止?

楼主(2014-07-31):
原来在12C5608AD上正常运行的程序,放到STC15W408AS上后,变得不正常了。出现一个奇怪问题: 外接电路是INT0外接按键,设定的工作程序是,上电后按键一次(同时喇叭嘀一声),单片机开始工作,再按键就暂定,再按键继续工作。用在12C的单片机上都能正常动作。可是换了15W408AS后,上电后按键一次后,单片机启动后立刻又停止了,要再按一次,才开始运行,在运行中按键,能暂定、再按能运行。用定时器0;
按键设定的二种模式都试过了,没有改变。
要请教各位大大提点?

网友A:
感觉pcb还是深圳顺易捷不错,现在特大喜讯:顺易捷PCB快板打样所有工程费直降50%(低至50元) ,双面PCB批量低至398元/㎡,批量开通免费抽测(直通率95%之上)PCB价格创全球最低,交期最快,品质更好,热线0755-84086168 QQ800055586

网友B:
是不是传说中的什么时候外部中断BUG

楼主:
奇怪的是暂定键还是有用的。
会不会是掉电唤醒?上电按键自动复位,此时按键就等于暂定。

网友C:
是否有去抖?进过一些新手用外中断做按键,没有去抖。普通的按钮,按一下有可能会中断几十次

楼主:
程序: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  //15W408AS
#include <stdio.h> //
#include <intrins.h> //
#include <math.h>
sbit        DA         =        P3 ^ 2;
  int main ()
  {
     P1  = 0xff;
     ledr=0;
     EX0 = 0;
     nume=0;
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      if(DA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60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DA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didi_f1();      //给外部中断0一个跳变电压时让蜂鸣器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TMOD = 0x01;
  TH0  = -(36340/256);
  TL0  = -(36340%256);
  ET0 = 1;
  TR0 = 1;
  EX0 = 0;
  IE0 = 1;
  PX0 = 1;
  PT0 = 0;
  EA  = 1;
  dd_10s();             // 中断延时
执行到这个位置,就停了,要再按键才能运行。
上电按键时能听见嘀嘀二声响,然后就停止了。(正常应该就嘀一声的)

网友D:
STC15W的INT0中断和其他51的不是完全兼容,好像是某种设置下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中断。15W有很多都和标准51不兼容,例如波特率不能有T1产生(没有T1),PCA没有高速翻转管脚功能,一不小心就容易中招,我就中了PCA没有高速翻转管脚功能的招,害得一批板子白做了,程序调试也白花了大量的时间。

楼主:
原来是使用STC12C系列的,因为AD采样牵连到基准电源,所以想用STC15W内带参考基准电压的。
原来在12C上用的AD采样程序,都要作了修改才能在15W上用,这个也就是化多点时间,总算勉强能用了,对那个要精细CP测量的电压,以及存放到EPPROM还不是很明白。暂时搁一边。
起先以为上电按键开机,应该很简单的,同样的电路,只不过换了芯片,结果很沮丧。暂定、再运行都正常,上电按键开机变成上电开机停机了,百思不解:上电按键结果是二个动作,而暂定还是一个动作。
按键一次出现二个动作,是像抖动,可暂定按键确很正常?
说是防抖不够,可在12C系列上都一直正常在用的。在15W的INT0按键上还加了多个104电容,没有变化。
楼上说的很有道理,STC15W与以前12C系列有不兼容!

楼主:
询问**,回答要检查程序?
问题还是没解决

楼主:
好奇怪,只要把EX0=1,就会自动中断一次。把EX0=1;的位置移动,响应时间也会跟着走

楼主:
菜鸟笨鸟法:
把中断按键函数里原设定的变量值,取反;原 if(running){.....} 改为 if(~running){...}
再上电按键,居然解决问题了,虽然还是嘀嘀二声,可是能继续执行后面程序了
那位大师能解释 这个笨鸟撞出来的办法 的依据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STC15W的INT0中断和其他51的不是完全兼容,好像是某种设置下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中断。15W有很多都和标准51 ...

15W系列,有的有Timer1,就可以做串口1的波特率。没有Timer1的只能由Timer2做波特率。
每路PCA都有高速翻转管脚的,你可能没注意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5W系列,有的有Timer1,就可以做串口1的波特率。没有Timer1的只能由Timer2做波特率。
每路PCA都有高速翻 ...

15W的PCA的高速输出输出的是脉冲,不是传统PCA上的翻转管脚,并且脉冲的频率分辨率最大为8位,由CCAPnL的值决定,而传统PCA上的翻转管脚是16位的,差别很大,这个害得我不轻,谁能想到老姚连这个也整成不兼容的。

网友D:
15W的PCA的高速输出类似于C8051F上的PCA的脉冲发生器方式,但C8051F的PCA还有16位的高速输出方式。
匿名
因为你不知道,STC15W408AS  无定时器2

网友D:
有T2,无T1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15W的PCA的高速输出输出的是脉冲,不是传统PCA上的翻转管脚,并且脉冲的频率分辨率最大为8位,由CCAPnL的 ...

STC的PCA也是16位可翻转IO的。
8位是PWM。

网友E:
简单看了一下,楼主没指定IT0,默认为0是上升下降沿都产生中断,滴滴两声很正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STC的PCA也是16位可翻转IO的。
8位是PWM。

这是STC15W的PCA高速输出模式说明,上面说CCAPnL的值决定了PCA模块的输出频率,并且实际测试也是如此。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用16位的高速输出,这样就不用换芯片了。STC12系列的可以16位高速输出,搞笑的是STC15W的说明书中PCA的例子“11.8用CCP/PCA软硬件结合实现9-16位PWM输出的程序”中注释在STC12系列上测试通过,而其他例子都没有这个注释。

网友D:
STC的出来说一下15W的PCA到底能不能用16位的高速输出

网友C:
STC的官网就有用PCA做9~16位PWM的程序,就是16位高速输出的啊

网友D:
他那个PCA做9~16位PWM的程序例子我在STC12C2052上试可以,可在STC15W404AS上试怎么也不行,并且那个程序特意注明在STC12系列上测试通过,而其他的程序则没这个注明,看手册上也确实没有16位高速输出,只有8位的脉冲输出

网友F:
STC15W的说明书中PCA的例子“11.8用CCP/PCA软硬件结合实现9-16位PWM输出的程序”中注释在STC12系列上测试通过,而其他例子都没有这个注释。
并且那个程序特意注明在STC12系列上测试通过

我在说明书里没看到这句嘛,有截图吗?这个手册8月6日更新过的,程序有改动。

楼主(2014-09-01):
15W408AS神奇?
偶尔有发现奇怪动作:电路中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,程序中规定是轮流动作。这个程序在STC5608上运行的很正常。
到15W408AS上,居然变成里两个同时一起动作了。
原来设置是P1=0xff,然后,按需要打开,就设jr=0,一个继电器就动作,另外一个js不会动。
琢磨半天,把jr=0(打开一个继电器)语句旁,再加个js=1;才能达到继电器一个动,一个静止不动。
什么原因,实在搞不懂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15W408AS神奇?
偶尔有发现奇怪动作:电路中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,程序中规定是轮流动作。这个程序在STC ...

这应该是程序问题,我用sop16封装的408as做的控制板控制六个继电器还有级联的,从没出过乱序的问题。

网友C:
看了前面的描述,基本是程序问题。51的IO都是可以位访问的。

网友G:
这15w404As系列的外部中断,某些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以产生。所以最好在程序中按照你的要求进行设置,不要使用默认值。不然你按下和弹起,都会产生中断。注意看手册里面的描述。我现在在用15w404as。

楼主:
请推荐业务员编号

楼主:
从执行动作上看,确实是按下、抬起出现两次动作。程序里如何确立只能有一次动作,还望举例

网友H(2014-11-06):
你好,源程序是否能一看

楼主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主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int main ()
  {
     P1  = 0xff;
     ledr=0;
     EX0 = 0;
//     IE0 = 0;
     nume=0;
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if(DA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60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while (DA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didi_f1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TMOD = 0x01;
  EA  = 1;
  ET0 = 1;
  TR0 = 1;
  EX0 = 0;
  IE0 = 0;
  PX0 = 1;
  PT0 = 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xhd();                    /*调用工作函数*/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工作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xhd()
   {

          EA=1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以上,就是上电按键启动的一段程序,按键后会自动进行一个开、一个关,两个动作,
另外一方面,也说明STC15W的速度比12C系列快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