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MX6Q开发板的GPIO命名规则!!

楼主(2014-07-31):
各位,我买了一块gt927芯片的TP,需要自己移植触摸屏代码,卖家给的代码按照给的移植代码移植好了,但是编译会报错,原因就是它默认的INT引脚选用的是S5PV210的芯片,RST引脚也要重新改。 它的部分调用代码如下:

void gtp_int_sync(s32 ms)
{
    GTP_GPIO_OUTPUT(GTP_INT_PORT, 0);
    msleep(ms);
    GTP_GPIO_AS_INT(GTP_INT_PORT);
}

#define GTP_GPIO_OUTPUT(pin,level)      gpio_direction_output(pin,level)

#define GTP_RST_PORT    S5PV210_GPJ3(6)
#define GTP_INT_PORT    S5PV210_GPH1(3)

现在开发板上的LVDS接口的 INT接口是 CAP_TCH_INT1 ,连接到 IMX 的 NANDF_CLE, 我查了CPU的datasheet,查询到如下信息,但是还是无法确认它的命名,就是我想替换 GTP_INT_PORT 宏中的 S5PV210_GPH1(3), 该用什么名字代替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gpio的配置你可以查看一下帖子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87760-1-1.html

网友A:
查看arm/arch/palt-mxc/include/mach/iomux-mx6q.h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arm/arch/palt-mxc/include/mach/iomux-mx6q.h文件。

你好,这个iomux-mx6q.h文件中的
#define 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| MUX_PAD_CTRL(NO_PAD_CTRL))

这个宏就是我们最终要放入代码中的就是 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这个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这个iomux-mx6q.h文件中的
#define MX6Q_PAD_GPIO_19__GPIO_4_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[ ...

是的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~~

那就奇怪了,我直接代入这个宏,会报未声明的错误,已经加了头文件了。。。

我看某些引脚好像没有定义宏,需要我们手动定义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~~

HI,Rita

报的错误是这样的“ error: 'SABRESD_CAP_TCH_INT0' undeclared (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)”

我是参考这个网页来添加名字的
http://www.armbbs.net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291&extra=page%3D1
http://blog.csdn.net/xnwyd/article/details/91357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