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超级电容充电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手上有两只3.3F/2.7V的法拉电容串联使用,没有资料,请问一般充电电流最大为多少,充电电路设计上应该注意什么

网友A:
需要注意的是两个电容的电压平衡问题。充电电流一般要求不严。

网友B:
超级法拉电容 19页

网友C:
几A没有任何问题,不考虑效率的话还可以加大,当然不能连续不断的快速充放电,否则发热也很大。
充电电路可以是简单的电阻限流式,也可以用有源器件兼做开关及限流。

网友D:
多大的充电电流跟你的电容有关,要找来电容的器件手册看看。

网友E:
借题发挥:1000mAH电池和多大的超级电容电量相当?要实际经验值,不要理论值

楼主:
现在的处理方法是,确保电容工作在额定电压下,限制充电电流不超过电源负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