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
关于FPU,我分别用KEIL和IAR建立了工程,但是都有warning

楼主(2014-07-31):
IAR工程中当我包含“arm_math.h”时会出现以下warning:

楼主:
补充说明,IAR工程和KEIL工程的FPU都设置好了,实际测试是有效果的
另外在KEIL工程中也有warning 但应该和FPU没有关系

网友A:
fmaf这个函数没有在调用之前声明。

查一下有没有包含对应的头文件,或者对应的头文件上有没有声明这个函数。

楼主:
自己摸索出来了,编译器包含C99库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