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怎么添加焊盘库?

楼主(2014-07-31):
    请问allegro中添加焊盘,怎么添加?我能在界面上tools==〉padstack==〉modify Design padstack或modify library padstack,看见我需要的焊盘,但在place==〉mannuallypackage symbols中没有我需要的焊盘,只有0805 0402这些封装,我怎么把封装放到package symbols中?即我手动可以添加焊盘。我在网上baidu了,有说setup=〉user preference =>Paths=>library=〉padpath,这样添加的,E:\cadence_lib\symbols\,可在place==〉mannuallypackage symbols就是不显示。好几年不用cadence了,请大家帮忙解决以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如果你路径设置正确
结下了 place》 manually》advanced setting 下把library 打钩  就可以看到了

楼主:
我打钩了,只有元器件的封装,没有过孔;我确认我添加的路径正确,我用ultraedit打开了pcbenv文件夹下的文件,看见这个目录了。我试了一下,我添加完焊盘库后,在tools==〉padstack==〉modify Design padstack或modify library padstack能看见我需要的焊盘。可是我就是加不到PCB上去。我问过以前的同事,他说只能通过原理图的方式倒入到PCB上,不能在PCB上加带网络标号的焊盘,可我在网上搜索过,有人说可以就是没说具体的操作过程,请版主帮忙,谢谢了

楼主:
是不是place==〉mannuallypackage symbols,这种方法只能是添加封装,不能是焊盘?

网友B:
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。
焊盘尺寸设置完了。保存后在setup=〉user preference =>Paths=>library=〉padpath添加焊盘所在的路径
元件的封装??
再画元件,用你所画的焊盘,画好元件后,存储了dra.格式后,在setup=〉user preference =>Paths=>library=〉psmpath添加元件所在的路径就OK了

网友B:
setup=〉user preference =>Paths=>library=〉padpath
是在PCB板里放置元器件。

不知道你懂了没有

楼主:
呵呵,我懂了,可我想在pcb上直接放带网络的焊盘,那是不是就不能放吗?还是有其它的方法,谢谢!我这个只有pcb,没有原理图,所以没办法从原理图上倒入焊盘。

网友A:
不能这样弄的,
非常严谨的allegro  请从原理图导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呵呵,我懂了,可我想在pcb上直接放带网络的焊盘,那是不是就不能放吗?还是有其它的方法,谢谢!我这个只 ...

allegro 不能直接在PCB增减焊盘,但可以增减元器件或者修改焊盘类型。增减焊盘只能在PCB封装制作中修改

网友D(2015-02-13):
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,我想到一个偷懒的办法。把一个焊盘制作成一个封装,然后直接在pcb里放,然后再加网络表 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