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STM32外部晶振HSE无法启动

楼主(2014-07-31):
具体型号为stm32f103vet6,板子做好之后,调程序调了很久,都可以正常使用。调矩阵键盘和单独按建时,矩阵键盘调好了,但是调单独按键中断方式,突然就8M晶振不起振了,程序死在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(void)函数最后的死循环中。
else
  { /* If HSE fails to start-up,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
         configuration.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*/

  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*/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}
  }

换新的晶振之后,能正常工作一小会,然后就又不行了,用示波器测量,发现晶振一直处在一个高电平,同块板子上的另一片芯片的晶振可以正常工作。这是怎么回事啊 ,怎么解决啊

网友A:
换芯片试试

楼主:
已经试过了  还是原来的问题   工作一下会就又不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芯片试试

已经试过了  还是原来的问题   工作一下会就又不行了

网友A:
如果把芯片换了,晶振换了,电容换了,还有问题,那就是PCB的问题和程序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把芯片换了,晶振换了,电容换了,还有问题,那就是PCB的问题和程序的问题 ...

电容是20Pf的   两块板 ,另一块就是正常的;这一块也是用了很久,都正常,只是再调外部中断的时候,晶振突然不振了

网友A:
那就是遇到鬼了,程序没问题,元件没问题,pcb没问题,到底哪里有问题

网友B(2016-05-05):
我也刚遇到这种情况,楼主找出原因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刚遇到这种情况,楼主找出原因了吗

记得内部寄存器要配置使能HSE,
另外外面负载电容参数要合适;
整个系统电源要稳定,出问题时先查电源永不会错。

网友D:
20P的电容,有点小。我在调试中发现,STM32系列,用30或是33P的电容合适。小的容易停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