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纯RC网络能否抵消容抗

楼主(2014-07-31):
一个RC网络(无L)看成一个整体并且匹配50欧姆阻抗 现在从输入端看进去 总阻抗为49.7-j2.4 阻抗约为50欧姆 从表达式中看网络似乎已经趋近于纯阻性,而单独看电容在某一频点下,其容抗约为-4k欧,故当通过串并联后,这个网络是否已经可以当做一个线性电路来看待? 电路中的谐波比较大,考虑这样做匹配是否能够抵消电容的影响?

网友A:
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RC网络,能否直接给出电路图,不让大家猜?

" ...... 看成一个整体并且匹配50欧姆阻抗"    是什么意思?

中间还有好多地方,实在不理解你要表达什么意思。

如果网络不含有非线性原件,只是理想电感、电容、电阻构成的网络,它本身就是一个线性电路呀!

楼主:
R1=50R R2=4K Zc=-435R
并联后解得阻抗 R1||R2||Zc=48.75-j5.5

其中虚部为j-5.5 相比对原有的-435  容性负载已经小了很多了

另,如果一个Sin波进入纯RLC的网络,不会产生谐波吗?

网友B:
RL可以补偿匹配

楼主:
那通过纯粹的R进行并联,电路中电抗的值不也是可以趋近于很小吗?看起来是否可以忽略电容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R1=50R R2=4K Zc=-435R
并联后解得阻抗 R1||R2||Zc=48.75-j5.5

纯正弦波进入纯RLC网络,不会产生谐波。如2楼所说,“理想电感、电容、电阻构成的网络,它本身就是一个线性电路”。

楼主:
好的 谢谢
如果高频sin信号 以及考虑RLC的高频效应 那是否会产生谐波? 电路中不含其它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纯正弦波进入纯RLC网络,不会产生谐波。如2楼所说,“理想电感、电容、电阻构成的网络,它本身就是一个线 ...

好的 谢谢
如果高频sin信号 以及考虑RLC的高频效应 那是否会产生谐波? 电路中不含其它器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 谢谢
如果高频sin信号 以及考虑RLC的高频效应 那是否会产生谐波? 电路中不含其它器件 ...

除非信号强到R、L、C产生非线性的地步,否则不会产生谐波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通过纯粹的R进行并联,电路中电抗的值不也是可以趋近于很小吗?看起来是否可以忽略电容呢? ...

在高频的匹配电路中,很少会用到电阻(除非是衰减网络),一般是用C和L来实现阻抗匹配。

建议看看Smith圆图可以得到更直观的认识。

网友E:
阻抗匹配属于动态问题。

有一种所谓的匹配是静态的稳定状态的关系。

例如所谓的功率最大传输效率问题。

但大多数阻抗匹配的本质是消除振荡。

你的正弦波稳态计算方法。

是不适合的。

网友E:
所谓的50欧姆线。

作为均匀传输线。

存在特性阻抗。

如果线路没有50欧姆匹配。

就会振荡。

这是从动态稳定角度说。

但传输线理论认为即使稳态也是存在振荡的。

传输线从稳态的角度看就是不匹配就振荡。

无论是输出端串联50欧姆还是接受端并联50欧姆。

通常是串联才简单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所谓的50欧姆线。

作为均匀传输线。

你好,我在做adc的输入前端的耦合网络,PCB实际效果二次谐波比较大。
我考虑到是不是因为高频下,RC的高频特性显现并加上内部等效的寄生电容等影响,从而使整个网络产生一些非线性的电流导致谐波的产生,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?
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消除谐波,因为从使用器件来看,我的网络中只有1:1的巴伦和RC,并无别的非线性器件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在做adc的输入前端的耦合网络,PCB实际效果二次谐波比较大。
我考虑到是不是因为高频下,RC的高 ...

RC可以消除振荡。

如果非要考虑分布参数。

就加大电容。

的同时加入高频特性好的小容量电容。

输入端加入RC可以大幅降低振荡。

这是常用方法。

应该如此。

与特性阻抗没有什么关系。

无论什么电路即使所谓转输线。

解决方法依然是RC。

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