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加负反馈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07-31):
比较器加负反馈和二极管构成的是什么电路啊

网友A:
1、图不全
2、理论上可以稳定一下信号

网友B:
即使图不全,似乎也可以大致看出,是一个振荡电路的样子。
下面是正反馈,上面不算是负反馈,只是充放电的电阻。

网友C:
真正的高手。

像本导师的。

都知道LM393不仅仅是比较。

还可以完全运放功能。

谢谢大家!

说了等于没有说,还锲而不舍,累不?都离题万里了。

gaoyang9992006 -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即使图不全,似乎也可以大致看出,是一个振荡电路的样子。
下面是正反馈,上面不算是负反馈,只是充放电的 ...

是一个振荡电路,但充电回路不仅由RC,还有二极管,这个我就不懂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一个振荡电路,但充电回路不仅由RC,还有二极管,这个我就不懂了

二极管,是为了充放电的电阻不一样,调整占空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极管,是为了充放电的电阻不一样,调整占空比的。

我猜测这个二极管是调整占空比的,不知道咋调整,上边那个RC回路,在比较器的输出正负半周都能充电,且充电时间一样长,我觉得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是50%。
上面是我的理解,请大神分析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