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运放LM258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如果我现在给运放LM258供电是正负15V的话,那它可以处理交流输入量。例如给LM258供正负15V,然后在同相端输入正负5V交流电压,反相端接地,进行同相比例运算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不行。
反相端接地,同相端输入正负5V交流电压,运放早已饱和。
同相比例运算,必须考虑所有外部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。
反相端接地,同相端输入正负5V交流电压,运放早已饱和。
同相比例运算,必须考虑所有外部电阻。 ...

您看这样的运放处理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。
反相端接地,同相端输入正负5V交流电压,运放早已饱和。
同相比例运算,必须考虑所有外部电阻。 ...

我刚刚上传的图片就是我设计的电路,现在的Current1是电流输入,我通过电阻分压进行了处理 ,然后对电压进行跟随处理,因为我的电流是交流,所以电阻分压处理后应该是正负5V的电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看这样的运放处理可以吗?

你这个接法是类跟随,没有你说的比例运算。
另外500mA 输入,直接进10欧,你的CT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吗?接多一级CT安全些。

网友A:
既然5V输入是交流,那么跟随后仍是交流,楼主的输出端却只使用了一个稳压管,这是不对的,稳压管正向相当于普通二极管。
另外,互感器输出500mA是有效值,对正弦波来说峰值达7.07V,楼主使用5.1V稳压管,得到的只能是半波,且削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接法是类跟随,没有你说的比例运算。
另外500mA 输入,直接进10欧,你的CT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吗? ...

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您说的CT的驱动能力问题呢?我以为对于互感器来说,它的输出电流可以根据我想要的电压值任意匹配电阻。那您说的多接一级CT又要怎么操作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5V输入是交流,那么跟随后仍是交流,楼主的输出端却只使用了一个稳压管,这是不对的,稳压管正向相当于 ...

嗯嗯,经您提醒我才发现这个大问题,但是您看我这样的接法是可以通过运放对交流电压做处理的是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经您提醒我才发现这个大问题,但是您看我这样的接法是可以通过运放对交流电压做处理的是吧? ...

难说。5楼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您说的CT的驱动能力问题呢?我以为对于互感器来说,它的输出电流可以根据我想要的电压值 ...

“我以为对于互感器来说,它的输出电流可以根据我想要的电压值任意匹配电阻”
没有这回事。

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有最大值,负载电阻超过此值,超过不太多时精度不能保证,超过太多可能损坏电流互感器。电力工业上发生过很多次电流互感器爆炸的事故。
你既然是使用这个电流互感器,应该查查其说明书,看看允许多大负载。另外还要考虑电流互感器二次带了多少个负载(电流互感器往往不只带一个负载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我以为对于互感器来说,它的输出电流可以根据我想要的电压值任意匹配电阻”
没有这回事。

太感谢大神啦,您看这是我在阅读文献时,找到的一个电流型互感器电路,我选用的那款互感器也是推荐这样的接法,可是我有不太懂的地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大神啦,您看这是我在阅读文献时,找到的一个电流型互感器电路,我选用的那款互感器也是推荐这样 ...

你的图中标注PT(电压互感器),实际上是CT(电流互感器)。这一点,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,“电流型电压互感器”。
1、“这两个二极管……”
两支二极管不会将互感器输出电流接地。
运放工作于线性区域,两输入端“虚短”,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(实际上当然有一点点电压,远低于1mV),因此两二极管中均无电流。
2、“特别想请教……”
是。
3、“这一引脚……”
不知道你所说“低电位”是指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图中标注PT(电压互感器),实际上是CT(电流互感器)。这一点,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,“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...

看了您的回答,我又总结了以上几点,还需要您点拨一下。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放为什么要采用反相端输入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图中标注PT(电压互感器),实际上是CT(电流互感器)。这一点,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,“电流型电压互感器 ...

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啊???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啊????????

怎么感觉不是放大的呢,估计就是用电阻R2得到想要的输出电阻,还有就是用运放可以放大电流,增强驱动能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您的回答,我又总结了以上几点,还需要您点拨一下。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放为什么要采用反相端输入 ...

不错,问题标注得很清楚。
1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无电流流过。实际上当然有电流,是运放的偏置电流,对OP07来说约2~3nA。
2、硅二极管在不到1mV电压下,几乎没有电流流过(实际上是nA级),可以看成开路。这两支反并联二极管目的是保护运放输入端(当R2开路时电流互感器两端电压可达数十V),也保护电流互感器不击穿不过热。
3、是的。
4、是的,但须注意是反相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啊????????

此电路,输入是电流(互感器二次电流),输出是电压,所以不存在放大倍数。
说放大倍数,输出输入必须是同一种量。输出输入都是电压,输出比输入是电压放大倍数。输出输入都是电流,输出比输入是电流放大倍数。
现在输出是电压,输入是电流,输出比输入具有电阻量纲,通常称跨阻放大器。相反输出电流输入电压,其比是电阻的倒数,称跨导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问题标注得很清楚。
1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无电流流过。实际上当然有电流,是运放的偏置电流,对OP ...

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 电压是方向的 就是标题4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 电压是方向的 就是标题4

实在不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问题标注得很清楚。
1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无电流流过。实际上当然有电流,是运放的偏置电流,对OP ...

大神,解释的好清晰啊,这几条都明白了。我还有疑问就是,这个可以接成同相输入吗,像电路中那样接成反相输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解释的好清晰啊,这几条都明白了。我还有疑问就是,这个可以接成同相输入吗,像电路中那样接成反相 ...

可以接成同相输入,不过电路要复杂不少,还不如此电路之后再加一级运放作反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问题标注得很清楚。
1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无电流流过。实际上当然有电流,是运放的偏置电流,对OP ...

那大神,您看这个电路这样子可以吗?我现在都不确定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大神,您看这个电路这样子可以吗?我现在都不确定了

怎么又成了电压互感器了?
电压互感器要一半电压,直接电阻分压就是,连运放都不必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又成了电压互感器了?
电压互感器要一半电压,直接电阻分压就是,连运放都不必用。 ...

因为我需要测交流电压和电流,所以这两个都用到了。那您的意思是这个运放可以省略吗,使用了运放之后是不是可以增强输出的驱动能力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成同相输入,不过电路要复杂不少,还不如此电路之后再加一级运放作反相。 ...

那接成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差别在哪儿呢,为什么您说同相输入要复杂呢。当然您说的再增加一级运放也还比较简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需要测交流电压和电流,所以这两个都用到了。那您的意思是这个运放可以省略吗,使用了运放之后是不 ...

电压互感器驱动能力足够强,比运放还强。普通运放输出电流不过数十mA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接成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差别在哪儿呢,为什么您说同相输入要复杂呢。当然您说的再增加一级运放也还比 ...

同相输入,难以保证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两端电压近似为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互感器驱动能力足够强,比运放还强。普通运放输出电流不过数十mA。

那在做电阻分压时,对电阻的阻值的阻值有要求吗,是不是大电阻会比较好,这样流过的电流值比较小,功耗也小呢?如果是两个1K的电阻分压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在做电阻分压时,对电阻的阻值的阻值有要求吗,是不是大电阻会比较好,这样流过的电流值比较小,功耗也 ...

分压电阻阻值,端视后级(估计你是使用AD芯片)输入电阻。要求是:后级输入电阻变化对分压比无可察觉的影响。
如果分压电阻不能小到后级输入电阻无影响,再考虑加跟随器隔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压电阻阻值,端视后级(估计你是使用AD芯片)输入电阻。要求是:后级输入电阻变化对分压比无可察觉的影响 ...

AD芯片介绍是具有1MOU的模拟输入阻抗,这样子的参数可以吗?

网友D(2017-01-04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成同相输入,不过电路要复杂不少,还不如此电路之后再加一级运放作反相。 ...

我也问一下:  采样前级也是互感器,和这个问题类似。以前我的板子设计成第一个图,第一个运放是反相的,得出电压后是否为负?(假如互感器输出2ma*1k=2v,这个2v是正是负?,若按正算,经偏移电路后输出2.65v。若按负算,经偏移电路后输出0.65v)?最终输出到dsp的理论应该0~3.3v。  虽然采样结果实测是对的,但是我有点晕第一个运放的输出+-。

这次电路改为和1楼类似电路,如图2,但互感器确实输出2ma*1.5k=3v,技术人员告知不行,但2ma*1k=2v,还可以用,想问一下在图2下,硬件已经定型做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补偿相移。改电路原因主要怕图一放大器输出电流太大,和lm224换为lm258,少一个运放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问一下:  采样前级也是互感器,和这个问题类似。以前我的板子设计成第一个图,第一个运放是反相的, ...

互感器输出为纯交流(绝对没有直流成份),何来“第一个运放是反相的,得出电压后是否为负?”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互感器输出为纯交流(绝对没有直流成份),何来“第一个运放是反相的,得出电压后是否为负?” ...

视交流的,假如某一时刻采到线电压正相峰值,那么第一个放大器输出的是正是负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互感器输出为纯交流(绝对没有直流成份),何来“第一个运放是反相的,得出电压后是否为负?” ...

还想请教一下,我现在改电路图,主要是想把lm224(4运放)换为lm258(2运放),所以才有了第二张原理图,想问一下我的第二张图1.65v偏移后是否可以不用跟随器,经过一个RC直接送dsp?如此图一样,这样精度是否和加跟随器一样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视交流的,假如某一时刻采到线电压正相峰值,那么第一个放大器输出的是正是负呢? ...

33楼,第三级是同相放大器(跟随器),第二级是同相放大器(跟随器),我不知道“某一时刻采到线电压正相峰值”是在哪里采,所以只能你自己判断第一级输出是什么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还想请教一下,我现在改电路图,主要是想把lm224(4运放)换为lm258(2运放),所以才有了第二张原理图, ...

“想问一下我的第二张图1.65v偏移后是否可以不用跟随器”
不知道你说的第二张图是指哪一楼的第二张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问题标注得很清楚。
1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无电流流过。实际上当然有电流,是运放的偏置电流,对OP ...

也就是您回答帖主的问题4中,电流*电阻所得到的电压正负, 举例说就是假设此时电流方向为帖主此图放大器6脚到互感器,那么6脚的电压是i*1.2k还是-i*1.2k,我就是这个意思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也就是您回答帖主的问题4中,电流*电阻所得到的电压正负, 举例说就是假设此时电流方向为帖主此图放大器6 ...

谢谢,我已经明白了,反相放大器出来的就是反向的,也就是我所谓的正变负,负变正。我说的不太清楚,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