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USB HID键盘鼠标通过RS232或RS422延长项目

楼主(2014-07-31):
价格:1 元
有没有朋友做过USB HID键鼠延长,通过RS232或RS422,如做过,请联系我,最好有成熟的方案。谢谢!
框图如下:

手机:13921079459
QQ:152522916

网友A:
用232来延长不太可行,距离和USB差不多少。485还可以。

网友B:
延长是多长?

楼主:
长度没有要求,只是通过RS232或RS422接到设备上,设备会转成光纤通讯。

网友C:
没看图前,我还有点明白,看了就糊涂了。
:(

楼主:
更新一下图片。

楼主:
to:MicroLCD
可以这么理解,使用RS232或RS422的原因是因为,这个设备会接到RS232或RS422的透传设备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