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ADC差分信号输入的PIN脚寄生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如果一款ADC芯片内部的两个差分模拟输入的引脚间存在着并联的寄生电容,那么不知道这寄生电容对信号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与两条差分进线外的电阻构成一阶低通滤波,能否抗混或者过度衰减,要计算,总之衰减高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与两条差分进线外的电阻构成一阶低通滤波,能否抗混或者过度衰减,要计算,总之衰减高频 ...

感谢回答! 请问RLC的抗混叠滤波器(不引入运放)该如何设计?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?

网友A:
都在里面

网友B:
那寄生电容相当那个脚有个电容到地,具体情况可根据实际电路分析有何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