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求助altuim 铺铜问题!

楼主(2014-07-31):
我是用AD14版本的,铺铜的时候,没有显示出来,而且设置,操作的是正确的; 软件,电脑都重启过 不行,重新装软件也不行.不知道是不是我有哪些设置弄错了,望大神指教下

楼主:
有人遇到这情况嘛

楼主:
铺铜就是没出来,像第三张图片一样. 有没有网络都一样, 网格铺铜也一样没效果

网友A:
可能被shelf或unpour了。
去Tools,Polygon Pours,Polygon Manager,查看shelved或Poured下对应的框。

我刚刚升级到14.3,polygon这块好像不太好用。

网友A:
看到了,属性里面IsPoured你没有勾选。

网友B(2014-11-01):
为什么会这样?今天我也碰到了.有高手解释下吗

网友C(2015-03-23):
我的铺铜设置里面没有ispoured 这一选项

网友D(2015-05-18):
对,就是ispoured这个选项未勾选!!!

网友E:
是不是你邊界未選擇,你要先選中邊界,然後再去覆銅,要不然你是敷不上去的,不懂的話,可以q我哦

网友F:
如下图所示,看看:试试这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