倍压电路

楼主(2014-07-31):
大侠们,我对下面倍压电路有点疑问,当该电路无负载时该电路有没有损耗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放在交流电里面,那两个电容不是短路吗,如何输出呢?

网友A:
无负载时损耗不大,就是变压器空载的损耗,再加上电容和二极管的漏电流,后者一般很小。

电容对交流不是短路,而是通路而已,有一定阻抗。

网友B:
:P    开始用心了!…加油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负载时损耗不大,就是变压器空载的损耗,再加上电容和二极管的漏电流,后者一般很小。

电容对交流不是短 ...

哦,谢谢前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