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请教LDB驱动问题:

楼主(2014-07-31):
hz, TI, ev, RAM, FRAM
我的开发板以ldb驱动启动,进入系统后发现各层framebuff的分辨率不一样,分别如下:

fbset -i -fb /dev/fb0
  • mode "1024x768-60"
  •     # D: 64.998 MHz, H: 48.362 kHz, V: 60.002 Hz
  •     geometry 1024 768 1024 768 32
  •     timings 15385 220 40 21 7 60 10
  •     rgba 8/16,8/8,8/0,8/24
  • endmode

  • Frame buffer device information:
  •     Name        : DISP4 BG
  •     Address     : 0x18000000
  •     Size        : 3145728

fbset -i -fb /dev/fb1
  • mode "240x320-60"
  •     # D: 4.608 MHz, H: 19.200 kHz, V: 60.000 Hz
  •     geometry 240 320 240 960 16
  •     timings 217013 0 0 0 0 0 0
  •     rgba 5/11,6/5,5/0,0/0
  • endmode

  • Frame buffer device information:
  •     Name        : DISP4 FG
  •     Address     : 0x19800000
  •     Size        : 4718592

fbset -i -fb /dev/fb2
  • mode "1024x768-60"
  •     # D: 64.998 MHz, H: 48.362 kHz, V: 60.002 Hz
  •     geometry 1024 768 1024 768 16
  •     timings 15385 220 40 21 7 60 10
  •     rgba 5/11,6/5,5/0,0/0
  • endmode

  • Frame buffer device information:
  •     Name        : DISP4 BG - DI1
  •     Address     : 0x18400000
  •     Size        : 1572864

为什么fb1的分辨率笑那么多呢?这层应该是视频层,在我的程序中我发现视频(全屏播放)在切换(播放下一个视频)的时候,左上角(大小也就240 * 320左右)都会闪一下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如何调节fb1的分辨率?谢谢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?还有你的板子是哪块板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?还有你的板子是哪块板子?

Linux 3.0.35版本bsp的,板子是SABRE Lite 评估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inux 3.0.35版本bsp的,板子是SABRE Lite 评估板

这个要看你u-boot中如何设置的,请问你的u-boot 的参数是什么?可不可以发给我看一下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u-boot中如何设置的,请问你的u-boot 的参数是什么?可不可以发给我看一下~~ ...

你好,我的uboot是这样设置的:
bootcmd_mmc=run bootargs_mmc; mmc dev 3; mmc read ${loadaddr} 0x800 0x3000; bootm
bootargs_mmc=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${videoargs1} ${videoargs2} ${videoargs3} fbmem=48M vmalloc=400M
videoargs1=video=mxcfb1:off
videoargs2=video=mxcfb0:dev=ldb,LDB-XGA,if=RGB24,bpp=32
videoargs3=video=mxcfb2:off

ldb模式启动,谢谢

网友A:
楼主你好你这里显示是通过LVDS显示的,使用的是mxcfb0,所以关于fb1你可以不考虑的。请问你这里可以正常显示的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你这里显示是通过LVDS显示的,使用的是mxcfb0,所以关于fb1你可以不考虑的。请问你这里可以正常显 ...

因为现在关于fb1涉及到两个问题:
1.就是上面提到的左上角会闪一下
2.就是fb1层的亮度明显偏暗
    如:用mplayer播放视频(默认在fb0)时,亮度正常
        用gplay播放视频(在fb1)时,亮度明显偏暗
        即使分别运行带界面的qt程序于fb0和fb1上时,fb1层的明显偏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因为现在关于fb1涉及到两个问题:
1.就是上面提到的左上角会闪一下
2.就是fb1层的亮度明显偏暗

楼主你好,这个帖中的问题你解决了吗?关于QT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你, 我没有调试过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这个帖中的问题你解决了吗?关于QT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你, 我没有调试过的。 ...

Rita,你好,这个和qt没有关系的,问题就在以ldb启动的时候,fb0和fb1输出的亮度不一样,当在ldb0显示一张图片或播放视频,亮度刚好,如果用硬解码播放器(如gplay)播放的时候就会把整个屏幕拉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