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的PWM有尖峰

楼主(2014-07-31):
刚接触stm32,产生的PWM有毛刺,是程序没写好呢,还是stm32就这样?

网友A:
可以通过在信号线上串联小阻值电阻来去掉过冲下冲

网友B:
这个过冲, 很大程度上是示波器探头的原因
先校准一下探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通过在信号线上串联小阻值电阻来去掉过冲下冲

嗯,我试了加了个磁珠,效果不是太好,换个电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过冲, 很大程度上是示波器探头的原因
先校准一下探头吧

我这个示波器还是挺高端的,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。我也不懂怎么校准,研究研究去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通过在信号线上串联小阻值电阻来去掉过冲下冲

加了个510欧的电阻,波形已经非常好了。。再请教一下,加这么大电阻合适吗,有什么坏处吗,谢啦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示波器还是挺高端的,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。我也不懂怎么校准,研究研究去、、、 ...

校准了一下,稍微好点,但还是有过冲,加了个电阻就没有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校准了一下,稍微好点,但还是有过冲,加了个电阻就没有了

我觉着你要接好负载之后再调这个电阻,其实输出端接个20pf 10pf的电容也有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