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道allegro PCB上没有原理图就不能添加焊盘(有网络属性)了吗

楼主(2014-07-31):
难道allegro PCB上,没有原理图就不能添加焊盘(有网络属性)了吗?我在网上baidu了,好像真不行。

网友A:
ALLEGRO是非常严谨的
不要用以前老的思路在做

网友B:
可以再allegro里添加一个器件 然后手动给焊盘增加网络
palce-manually-(advanced setting里先勾上library)在placement list选自己要的封装的器件  添加到PCB中

之后logic--net logic 给焊盘连接网络
通常小改动的时候我会先这么做直接改PCb 然后再修改原理图。

网友C:
像这种不画原理图,就直接画板的大有人在,我公司就有一个,

网友D(2015-12-28):
Allegro是一款很强大的软件,这种layout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肯定是有解决方案,就看你会不会用了,下面附上具体操作步骤,不谢
一.Setup->User Preferences-->Misc-->logic_edit_enabled
二.Logic-> Part Logic...
1.单击:Physical Devices,选择你要添加的器件,如R0402,点OK退出
2.在Refdes中填入Reference Designator,如:R1
3.单击:Add,
三.Place->Manually,将器件摆进PCB
四.Logic->Net Logic
1.单击Create,输入Net,如:VCC和GND。
2.选中已经建好的网络,如VCC,再依次选中想要附给VCC网络的
五.Don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