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842的第3脚电容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3842的3脚通过一个1K的电阻连接MOS的S极,同时3脚又有一个电容接地,我想问一下,这个电容一般用多大?可能有些人喜欢用102的电容,那这个电容用的比较小的话,会有什么影响?比如我习惯上用1K的电阻和331的电容,这样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?

网友A:
前沿消隐,消隐时间一般在200-300ns,
消隐时间大了过流保护不及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沿消隐,消隐时间一般在200-300ns, 消隐时间大了过流保护不及时

我想知道这个第3脚对电压敏感不敏感?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容很小的话,每一个周期过来的时候,这个脚上面的尖峰电压可能会很高,尤其是大功率的情况下,此时我依然用331的电容,会不会造成这个脚的尖峰太高从而损坏3842?平时他们说的CS过充是不是这个意思?

网友B:
肯定敏感了,它的保护就是基于电压阀值的。 你说那种情况基本不存在, 因为3脚电压上升至一定值,直接关掉输出了。
我的做法是,小功率直接不用那个电容,原因嘛,是为了更灵敏的电流限制。
中大功率的根据rc积分时间算一下, 这场景还不用的话有满载启动困难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知道这个第3脚对电压敏感不敏感?就是说如果这个电容很小的话,每一个周期过来的时候,这个脚上面的 ...

开关导通瞬间各种电容放电,会有个电流尖峰,如果木有消隐电路,cs会误判,
现在的IC都内置了消隐电路,前200-300ns左右不去检测。cs脚的电气特性规格书上有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敏感了,它的保护就是基于电压阀值的。 你说那种情况基本不存在, 因为3脚电压上升至一定值,直接关掉 ...

3脚电压高于1V,PWM关闭,但是这个关闭时间是有延迟的啊,比如输出说短路的时候,MOS电流剧增,3脚电压立马高于1V,然后开始关闭脉冲,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啊,MOS不可能立即关断,在这个时候,3脚电压会继续上升,就会远远超过1V,这会不会损坏3842?如果3脚对地电容比较大,这个电压上升的比较少,如果电容比较小,3脚电压上升的就比较多,会不会损坏到IC?

网友C(2015-07-18):
那第三脚用多大的电容比较好呢,我想用0.01uf50v的贴片0850电容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第三脚用多大的电容比较好呢,我想用0.01uf50v的贴片0850电容可以吗?

0.01uF就是103,太大了,一般不超过102,其实很多IC可以不要这个电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