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DA输出0-3V,现在设计改了需要输出0-6V。

楼主(2014-07-31):
由于硬件已经弄好了,而且已经试运行一段时间,板子上有12V单电源可供电,DAC是电压型的,请问怎么修改可以使DA电压输出增加一倍? 末端有什么思路,或者芯片? :lol

网友A:
很想知道

网友B:
用运放。不过电源要高于6V

网友C:
DA输出的信号频率高吗?如果不高,干脆配置成PWM,外接个三极管,集电极通过电阻接6V,再滤波搞定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运放。不过电源要高于6V

电源高于6V没有问题 ,不过是12V单电源,怎么接运放? 同相放大?

网友B:
搞个轨到轨运放,6.5V供电,放大2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个轨到轨运放,6.5V供电,放大2倍

同相放大器使用还有什么要注意的?我是用这个电压控制一个其他设备的线性关系。

网友D:
1.同相放大器;2.轨至轨;3.电压高于6伏;4.失调电压要小。

网友E:
加一级运放比例放大器即可,无所谓轨到轨型,有12V供电,常规运放即可。

网友B:
肯定要轨到轨型,不然能输出6V不能输出0V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