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卡死问题--卡死在online DRC?

楼主(2014-07-31):
大神们,
  用AD9画图,元件数量比较多,约1K的样子。
从原理图导入PCB时发现卡着不动了,尝试了若干次都是这个样子,到底是个什么情况?
应该是卡死在初次online DRC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在导入的时候别一次性导入,分多次试试
就是在导入时的那种表里,别都打勾。
反正我I5机器导入4.500个器件是没问题的

好像卡死在初次online DRC里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导入的时候别一次性导入,分多次试试
就是在导入时的那种表里,别都打勾。
反正我I5机器导入4.500个器件 ...

多谢,
本来是两张图往里导,现在去掉一张图,800个元件,还是卡死了。一怒之下删除了一半,发现倒是很快就搞定。
  不应该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吧,好歹也是近两年买的电脑,AD软件都出了好多年了。。。

网友A:
现在的电脑比2年前的计算快N倍

网友B:
i3的处理器没用到卡死的问题。唯一卡死的问题出在了自动布线上。

网友C(2016-04-14):
AD软件特别消耗硬件,建议更新到16G内存以上

网友D:
把online DRC撤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