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4A DCDC降压恒流驱动方案

楼主(2014-07-31):
8-36V输入,TO252-5L封装,电流4A,220KH频率,效率最高可以到98%,常规用在背光驱动照明、汽车日行灯、大灯、尾灯等通用LED上面。

网友A:
不是同步整流的,效率能达到98%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同步整流的,效率能达到98%?

可以的,这是测试数据,或者实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这是测试数据,或者实测

用的什么表?电流采样电阻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表?电流采样电阻是什么?

没明白你的问题啊,什么表?采样电阻是什么?一般测试不都是万用表测的么,采样电阻是0.227Ω的,这个方案上有标示的,做的是925mA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明白你的问题啊,什么表?采样电阻是什么?一般测试不都是万用表测的么,采样电阻是0.227Ω的,这个方 ...

万用表和采样电阻的精度,直接影响测试结果。

网友B:
0.227Ω的取样电阻,过4A的电流损耗就是3.6W,效率98%,你就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.227Ω的取样电阻,过4A的电流损耗就是3.6W,效率98%,你就吹吧?

这个电流是925mA的测试数据,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和采样电阻的精度,直接影响测试结果。

采样电阻的精度是1%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流是925mA的测试数据,亲

再给你算下吧,925MA下损耗是0.21V,算你的LED输出电压大约是3V,损耗约等于6.25%,效率只有93.75%。离98%还远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和采样电阻的精度,直接影响测试结果。

万用表测到小数点后面三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万用表测到小数点后面三位

测量输入电流,万用表是什么型号?

网友C:
“效率最高可以到98%”有玩文字有些嫌疑!注意“最高”,但通常情况下效率多少呢?

网友D:
“最高”98%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可能出现在输入和输出电压接近的时候,二极管的影响可忽略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没看到XL3003的规格书,有电流采样电阻的恒流电源更不能轻言效率,若负载电压=Vfb;效率必然小于50%。

网友F:
楼上的这是在讨论万用表测量精度的问题么,此贴想表达什么, 路过。。。

网友G:
芯片外部效率损失部分有二极管I*V*(1-D),取样电阻I^2*R,
只要D越大,I越小,效率就高了,所以楼主说的是现实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“最高”98%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可能出现在输入和输出电压接近的时候,二极管的影响可忽略。。。。。 ...

不明白二极管和输入电压有什么关系,但是输出电压越低续流二极管对效率的影响越大,所以就有一些同步整流方案用MOSFET代替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明白二极管和输入电压有什么关系,但是输出电压越低续流二极管对效率的影响越大,所以就有一些同步整流 ...

看你的楼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不要责怪楼主了…在学校里养成的习惯呀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