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P C5509 烧写 错误“Failed to get BP addr” 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07-31):
在向DSP 5509a烧写程序时碰到的“Failed to get BP addr”问题,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:

1.烧写插件的安装程序是C5000C6000-2[1].20-SA-to-TI-FLASHBURN271.EXE。

2.错误的原因

在CCS中启动FlashBurn后,没有执行Program->Download FBTC。

3.解决方法

(1)在运行后FlashBurn后弹出的界面中,下半部分有一个FBTC Program File需要输入FBTC55.out文件的路径,如下图所示。

(2)完成上一步后Download FBTC,如下图所示

完成上步后会看到Target System框中的图标显示为“Connected”,接下来可以按正常步骤进行程序的烧写了!

网友A:
谢谢你的分享    分享是针对TI的5509EVM的代码固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