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TCL脚本分配不了引脚

楼主(2014-07-31):
建好工程,敲完代码,设置好后编译,然后打开tcl scripts,RUN脚本文件,打开Pin Planner发现引脚依然没有被分配。刚涉足FPGA,请问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(软件版本Quartus II 11.0 64bit)还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?谢谢~

网友A:
不需要先编译,当然也可以。直接把脚本复制一下,然后,Alt+2,出现一个输入文本的地方,粘贴后enter就OK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先编译,当然也可以。直接把脚本复制一下,然后,Alt+2,出现一个输入文本的地方,粘贴后enter就OK了 ...

恩,谢谢。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