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cs5版本dsp仿真器的配置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首先,我用的版本是CCS5.2.0.00069 器件用的TMS320F28335

之前用的是ccs3.3的,仿真器是个山寨的,北京达盛公司的仿真器,在ccs3.3的Setup CCStudio v3.3里面能过设计配置仿真器,能连接。

请问下ccs5的版本在哪里能像3.3这么设置仿真器/??

网友A:
达盛我有点了解     仿真器不知道什么情况
仿真器有对应支持的CCS版本    我淘宝上买过一个300块的510
只支持CCS3.3及以下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