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空间如何配置呢?

楼主(2014-07-31):
比如这个程序:0xffffffd3,  /*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将CE0空间设为SDRAM*/
请问0xffffffd3转换成二进制后每一位都代表什么意思呢?我在书上没查到,网上也没找到相应的解答,请朋友们帮忙,谢谢了……!!

网友A:
这只是DSP内部存储区的划分   与外扩SDRAM的操作地址没关系
比如0xffffffd3是CE0的其实地址   如果外扩了SRAM
如果你对0xffffffd3进行操作  也就是对SDRAM的地址0操作
也就是0xffffffd3为基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