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求助

楼主(2014-07-31):
用jlink在sw模式下连接stm32f030芯片,必须用手按住swdio和电源才能连上芯片,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,以前是用手按住调试口的所有脚。今天发现用手按住swdio和电源就可以。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点住swdio也可以连上。我调试的时候不想一直按着,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

网友A:
检查有没有虚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有没有虚焊

每一个点都重新焊接过,还是一样,而且两块板的现象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