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SMC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7-31):
我看到有些TFT屏的FSMC的定义:
#define LCD_BASE        ((u32)(0x6C000000 | 0x000007FE))
#define LCD             ((LCD_TypeDef *) LCD_BASE)

但是有些又不是上面的这个地址,请问这个地址是不是只要定义在bank1里面的任意地址都可以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依据来定义的 ????????????

有的也定义为:
#define LCD_DAT        ((u32)(0x6C000000))
#define LCD_CMD         ((u32)(0x60020000))

网友A:
FSMC片选有个地址,LCD的数据和命令又有个地址

网友B:
楼主就当内存访问  地址对地址  数据对数据

网友C:
我最近用FSMC功能也遇到一个问题,我发送一个16位的数据,但是检测NWE端口却有两次拉低,相当于发了两个数据。我知道这是因为AHB是32位的原因,但我看资料里ABH16位也有的,不知要如何配置成16位,我的MCU是STM32F407  100脚的

网友D:
你把要传输的数据定义为16位的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