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高手对GPS指令用的烂熟了

楼主(2014-07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GPS可谈不上什么指令,就是一很简单的NMEA协议而已。看看协议文本和GPS模块的手册就该明白了。

网友B:
NMEA个人觉得不是最适用的协议,虽然比较直观,但是帧长度不固定,解码比较复杂,如果能指定二进制格式输出的会简单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MEA个人觉得不是最适用的协议,虽然比较直观,但是帧长度不固定,解码比较复杂,如果能指定二进制格式输出 ...

额,我就是知道二进制格式的,能看明白的。一个软件加一个串口转换将GPS模块的信息读出来解析,然后才能找到二进制命令码?都是这么来的,主要我这里只有一个用户手册,上面写得东西也看的很模糊,以前同事问卖GPS的也只是会用那个软件,具体也不清楚。这才搞人了。我还是想了解更多点,不只是会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,我就是知道二进制格式的,能看明白的。一个软件加一个串口转换将GPS模块的信息读出来解析,然后才能找 ...

在手册里找到你用的指令,里面会说帧头是什么,第几个字节是什么参数,还有最后采用什么校验,用串口得到数据后,你按照这个格式解码就可以了,可以把串口数据保存下来存到txt里,或者直接用MFC写个程序实时显示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手册里找到你用的指令,里面会说帧头是什么,第几个字节是什么参数,还有最后采用什么校验,用串口得到 ...

只能接收数据?不能发送数据?

网友C:
解码GPS送出来的数据是通用的,网上满是程序。        估计楼主说的是发送数据给GPS芯片去设置参数,比如修改波特率,设置星历等,这个每个厂家都不可能相同。

网友D:
不能说是什么程序,毕竟芯片不同,引脚功能也有差别,并且不只是有了程序就能运行,就像手机就是知道程序,没有网络许可等于废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