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电压跟随电路 输出始终保持电源电压

楼主:
大神们,麻烦帮我分析一下:用运放TL064做了一个电压跟随,用作AD采用前的缓冲,但是上电后运放的输出电压为5V(运放的供电电压),改变输入大小 但是输出始终为5V,但是将运放换为MCP6004后,电路工作正常!
这其中的原因始终想不通!
电路图如下

网友A(2014-07-31):
电路太不完全。
把电源和输入信号完整贴出来。

网友B:
这种运放输入共模电压超过电源电压会反转输出。

JET运放的一个问题。

gaoyang9992006 -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太不完全。
把电源和输入信号完整贴出来。

这个电路时通过R40 165欧的电阻采集电流信号的 电源直接是用5V 但是当输入为0时 输出为5V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运放输入共模电压超过电源电压会反转输出。

JET运放的一个问题。

电源电压为5V 但是我的输入只有0-3.3V根本没有超过电源电压啊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路时通过R40 165欧的电阻采集电流信号的 电源直接是用5V 但是当输入为0时 输出为5V!! ...

输入为0就使超过共模范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为0就使超过共模范围了。

那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?只能换运放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?只能换运放吗?

用正负电源。

或提高输入电压1.5V。

要么换LM358。

gaoyang9992006 -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正负电源。

或提高输入电压1.5V。

恩, 多谢!如果要深入的了解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需要看哪些方面的资料,麻烦大神指点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恩, 多谢!如果要深入的了解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需要看哪些方面的资料,麻烦大神指点! ...

要看看就看国外的书。

看看能否有合理解释。

国内的一定是胡说八道。

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要么接受本导师的教导。

JFET的截止电压一般Vsg=0.7V左右。

这就要求输入电压要高于内部长尾电流的交流0电位0.7V左右。

而电流元一般也有0.7V饱和压将。

所以输入电压要高于负电压1.4V左右。

这就使共模输入范围。

否则。

2个差动放大的支路。

一个无电流。

一个满电流。

就会输出饱和。

所以的相位反转问题。

就出现了。

网友D:
LM324也行。反正选个便宜的。

网友E:
怀疑是不是你的电路出现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。输入是直流电压,怎么可能会064就当比较器使了呢。输出和负端加个电阻在试试。确定没虚焊或者没当比较器使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怀疑是不是你的电路出现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。输入是直流电压,怎么可能会064就当比较器使了呢。输出和负端 ...

我只是在AD采样前加一个电压跟随 隔离缓冲而已,

网友F:
换轨至轨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换轨至轨运放。

恩 现在就是这么解决的  哈哈

网友G:
请教 下 什么叫 ‘换轨至轨运放’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请教 下 什么叫 ‘换轨至轨运放’

轨对轨,分输入轨对轨和输出轨对轨,就是输入或者输出的电压可以很接近工作电源轨,高几乎可以到VCC,低几乎可以到-VE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