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芯片焊盘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如图,被圆形圈起来的两个焊盘没有焊接元器件。但有的走线还是从两个焊盘走过,这是不是就代表两个焊盘之间断路?而那两个焊盘有就跟没有一样?

网友A:
不就是没焊件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就是没焊件么。。。

没焊件是否说明两个焊盘没有连接?焊盘就跟导线一样?

网友B:
焊盘断开的

网友C:
对,焊盘就和导线的作用一样

网友D(2014-08-31):
没看懂楼主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