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V5.5安装到一半、、、、V6找不到输出txt编译文件

楼主(2014-07-31):
W8的系统,安装到一半就挂了,杀毒软件之类的都禁了,路径也都是英文、、、可以安装V6,为啥V5.5就装不了呢。之所以要装V5.5是因为在V6那里找不到生成TXT的编译文件的选项,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V6怎么设置,感激不尽啊、、、、

网友A:
杀毒软件关了没: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杀毒软件关了没

直接卸载都没用啊:'(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卸载都没用啊

把杀毒软件,安全卫士退了装

网友B(2014-08-30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C:
可能只能重装系统了。我以前也不行,重装后就可以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