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请教USB Multilink Universal

楼主(2014-07-31):
请教USB Multilink Universal在IAR的开发环境下应该如何设置进行连接KE02单片机,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调试发现,程序下载后运行时有的定时中断不进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A:
应该是代码的问题,你可以检查定时中断设置优先级。

楼主:
但是同一个工程我用JLINK的话没有问题的,但是用USB Multilink Universal的话中断都放不了,点击放置断点没有反应。

网友A:
哦,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方便的话,能不能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,我这边在FRDM-KE02板子上测试一下。

网友B:
楼主BDM配置了没有?
定时器的debug状态是比较特殊的,所以你需要注意下上图。
还有,你可以烧录进去看看你是否能够进中断,比如在中断中加些标志,然后烧录后,测试下看是否进过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