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电源纹波突变

楼主(2014-07-31):
最近做了一个反激型开关电源,但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 麻烦大神帮我分析一下
   电源空载时 会发出声音但是很小 用示波器测量纹波 大概只有50mv,用电源带载继电器 当驱动3个继电器时 电源不会发出噪声 纹波还是在50mv以内
但是驱动4个继电器时电源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而且电源的纹波突变为500mv,但输出电压基本保持不变!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!该怎样的去解决啊!!!

网友A:
大概是振荡了,看看波形频率是否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是振荡了,看看波形频率是否不一样

那如果是振荡 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 可以重哪些方面去解决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是振荡 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 可以重哪些方面去解决问题

振荡就是负反馈环路振荡,因为要输出电压采样,与设定值对比,有误差反过来驱动PWM使得输出满足要求。
负反馈放大器都存在振荡的可能,原因是信号转了一圈后相移达到360度,同时增益还超过1。
开关电源的振荡往往是间歇振荡,振荡频率比PWM频率低,在音频范围内,因此人耳可以听到。
防止振荡主要是减少过多的相位滞后环节,比如电压采样点尽量靠前,去掉不必要的“滤波”(即自己加的对地的滤波电容),误差放大器要有补偿措施。

网友B:
可能是磁芯饱和了,加垫一层油纸加点间隙重新试试?

网友C:
驱动几个继电器功率不大吧,
仅凭这几段文字肿么知道问题出在哪?信息不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