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stc的dip28封装宽度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啊

楼主(2014-07-31):
今天用了一下stc的12c5608ad,想用ic座,结果发现ic死活插不上去,,,囧囧的,查了一下资料宽度288mil=7.3mm多一点,没问题啊,但是确实是插不上普通的ic座,这实在是太蛋疼了,下午为了急用只能把ic焊死在板上,,,囧啊。我记得以前用stc12c5410ad也是这个鸟样,,,没用过其他窄dip封装的单片机,是不是只有stc一家人会这样啊,,,实在是太蛋疼了

网友A:
应该都是标准的。
12c5410用过,没什么不同。

网友B:
用过STC的DIP28,没问题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都是标准的。
12c5410用过,没什么不同。

我手头上没有dip28 的座子,就想用两个dip14 的代替,我装的时候得把管教向内掰弯不少才勉强插的进去,,,,,不过怕把管教掰坏最后还是直接焊。用的是普通的ic做,不是单片机紧锁座,,,难道14和28的ic座宽度还不一样?或者是ic座还有多种尺寸?
以前用的时候也是用两个dip14,当时插进去之后整个单片机都是斜的

网友C:
装的时候得把管教向内掰弯不少才勉强插的进去,全部都是这样子的

网友A:
和Microchip的数据做了一下对比,两者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装的时候得把管教向内掰弯不少才勉强插的进去,全部都是这样子的

囧,这不科学啊,,,竟然这样

网友D:
封装肯定都是按照标准来做的,这个不需要怀疑,看看你的IC座,貌似很多封装都有宽/窄累吧

网友E:
LZ的问题。
标准封装! :)

http://www.stcisp.com/**_fengz.html

(10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