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中断为什么进不去呢

楼主(2014-07-31):
TI, vi, ic, ni, ST
中断配置代码如下:

void bsp_InitKeyEXTI(void)

{
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  EXT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使能SYSCFG时钟 */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SYSCFG, ENABLE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8 到 PI8 引脚 */

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I, EXTI_PinSource8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13 到 PC13 引脚 */

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C, EXTI_PinSource13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11 到 PI11 引脚 */

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I, EXTI_PinSource11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3 到 PH3 引脚 */

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H, EXTI_PinSource3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15 到 PH15 引脚 */

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H, EXTI_PinSource15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7 到 PG7 引脚 */

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G, EXTI_PinSource7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2 到 PH2 引脚 */

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H, EXTI_PinSource2);

        /* 连接 EXTI Line11 到 PF11 引脚 */

//        SYSCFG_EXTILineConfig(EXTI_PortSourceGPIOF, EXTI_PinSource11);

        /* 配置 EXTI LineXXX */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2 | EXTI_Line3 | EXTI_Line7 | EXTI_Line8 \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EXTI_Line11 | EXTI_Line13| EXTI_Line15;

        //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3 | EXTI_Line11 |  EXTI_Line8 | EXTI_Line7 ;
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:0-3抢占式优先级,0-3的响应式优先级 */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
        /* 中断优先级配置 最低优先级 这里一定要分开的设置中断,不能够合并到一个里面设置 */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2_IRQn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0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3_IRQn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1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1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2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3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3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}

当 EXTI15_10_IRQn和EXTI9_5_IRQn的抢占优先级设置为一样,即0x02或者0x03时都能进入。但是一个设置为0x02一个设置为0x03时,设置为0x03那个的中断函数就是进不去,到底是什么情况呢?

网友A:
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干扰。检查下电路图。

网友B:
你进中断清楚中断标志位没有? 是不是02那个一直在进行中断,导致03那个无法进入呢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