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3C2440] uart串口发送

楼主(2014-07-31):
#define ULCON0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00)         //UART线控制寄存器
#define UCON0 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04)         //UART控制寄存器
#define UFCON0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08)         //FIFO控制寄存器
#define UTRSTAT0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10)         //UART状态寄存器
#define UBRDIV0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28)        //波特率
#define UTXH0 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20)
#define URXH0 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0000024)
#define GPBDAT        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58000054)
#define TXD0READY   (1<<2)

void putc(unsigned char c)
{
    /* 等待,直到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已经全部发送出去 */
    while (!(UTRSTAT0 & TXD0READY));
    /* 向UTXH0寄存器中写入数据,UART即自动将它发送出去 */
    UTXH0 = c;
}
int TSmain()
{
        char buf;
        ULCON0 &=0XFFFFFF00;
        ULCON0 |=0X03;           //1位起始位,8位数据位
        UCON0  =0X0805;          //串口时钟PCLK,查询方式   1000 0000 0101
        UBRDIV0 =0X1A;           //波特率11520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if(UTRSTAT0 & 0X01)  //接收是否完毕 =1结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=URXH0;       //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UTRSTAT0 & 0X04));//是否允许发送 =1允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TXH0=buf;

                } */
                putc('T');
        putc('e');
        putc('s');
        putc('t'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楼主:
为什么显示的一直是乱码,求解释,求拯救呀??

网友A:
可以试下EXAR的UART产品。
EXAR是UART和多协议收发器领域的行业领袖,有最齐全的接口产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