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样调理问题

楼主(2014-07-31):
   问题是这样的
小弟要采样220v交流电压,用dsp2812的内置AD采样。
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(±1.5v),经电压抬升(0-2.5v)、二极管钳位后,再接一个稳压二极管1N4728,最后输出到dsp采样通道。
问题是,接了1N4728后采样的正弦信号发生了畸变。而不接二极管采样信号正弦度很好。
我想问一下,去掉这个稳压管对dsp采样会不会产生影响。

楼主:
附件是信号调理电路。
各位大神帮帮忙~!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,按2.5v输出算,调理电路输出电流为2.5v/75R=33mA,而dsp的IO口承受的电流貌似是4-20mA,R72阻值是不是要加大呢。
实际情况是,别人就用这个电路做过,没问题。小弟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。。

网友A:
建议你电容隔离后再加直流分量试试吧
应该不是钳位电路影响的

网友A:
直流分享建议你不要用稳压管    直接用电阻分压效果会好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分享建议你不要用稳压管    直接用电阻分压效果会好些

嗯,加了稳压管后采样畸变了,感觉这个地方稳压管没啥必要,我试试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,按2.5v输出算,调理电路输出电流为2.5v/75R=33mA,而dsp的IO口承受的电流貌似是4-20mA,R72阻值 ...

ADC 输入阻抗很大,电流很小的,传过去的是电压信号,另外,已经有了钳位电路,那个4728的稳压作用是啥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 输入阻抗很大,电流很小的,传过去的是电压信号,另外,已经有了钳位电路,那个4728的稳压作用是啥意 ...

个人觉得稳压管也没什么必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ADC 输入阻抗很大,电流很小的,传过去的是电压信号,另外,已经有了钳位电路,那个4728的稳压作用是啥意 ...

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加入直流分量  也就是将正负1.5V的抬高到0-2,5V
然后通过钳位电路限制在0-2.5V之间     通过稳压管加直流分量  感觉有问题

网友C:
我们做变频器的,使用这种电路,都不用D29 1N47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