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一样的Mos管,一定是我太年轻了。

楼主(2014-07-31):
      这个是一个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,其中J1接的是电池,3.7V的。LCT4054是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。其检测到输出端低于2.9V的时候以设定电流的1/10充电,2.9V以上以100%的设定电流(此处设定值根据R13定,是450mA)充电。充到4.2V以后就关闭输出。
     电路是以前的工程师设计的,神奇 的是图中的Q1,这个是个N沟道增强型MOS管,但是它和标准的输出电路不一样。标准的输出是S接电池端,D接负载端。但是这里是反的。D接的电池,S接的负载。猜测利用内部体二极管导通来使GS达到开启电压。他的G端接的是LCT4054输入端,也就是充电的时候不输出,直接通过充电端输出D2输出到下端。
     我把这个Q1换成正常接法以后,设备可以正常工作。但是失去了短路保护的功能。图上的电路测过,短路,反接都没有问题,但是正常接法,一旦电池端短路,LCT4054就疯狂发热。而且短路撤销以后,输出电压也不能恢复。

楼主:
右边的BAT54那个是保护芯片AD采样引脚的,避免电池接反的时候损坏芯片的。

楼主:
Q4,Q7目前猜测是防反接的。

楼主:
会不会是目前有什么MOS管的隐藏参数我没考虑到的,但是查了下,也没发现

楼主:
哪位大神过路,随手拯救下。这几天太忙了,还没来得急细测了,回头还可以再好好测一下

网友A:
“图中的Q1,这个是个N沟道增强型MOS管”
看画法和型号(SI2301),这个是P沟道的。

这种接法很常见,参考:
这里的第5贴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77286-1-1.html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p;page=1#pid4495800

网友B:
si2301是Pmos啊

网友C:
如果楼主看多笔记本电池的充电电路,对这种接法一点都不奇怪。

网友D:
Q1,为电池和非电池切换?
Q4,检测充电?
Q7,反接保护?

网友E:
SI2031搜到的资料是PMOS,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X2AdKMXgm6XsdO8CdKS

网友F:
Q4输出开关管,Q7短路保护(防J1短路)。
Q1实现VCC加电时,电池不供电(通过寄生二极管充电)。另外,电池短路时,通过寄生二极管拉低J1实现短路保护。

楼主:
楼上各位大哥,错了。。打错了,SI2301是Pmos,说错了,不好意思。

网友G:
是不是Pmos里的二极管通了

楼主:
自己验证了,也查看了小伙伴们提供的资料,确实如此。利用内部的体二极管导通,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用标准的接法,即S端接电池,D端接负载这种

网友F:
没有标准,LZ以为的接法是错误接法,S端接电池,D端接负载,电池永远常开

网友H:
Q4 Q7多余了吧?
U1本身就有热保护,短路没影响。

如是防反接,倒是可以,难道是个万能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Q4 Q7多余了吧?
U1本身就有热保护,短路没影响。

确实是有热保护的,更多的功能是为了防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没有标准,LZ以为的接法是错误接法,S端接电池,D端接负载,电池永远常开

错误接法?但是我测过,也是可以用的。但是一旦短路,LCT4054芯片发热就很厉害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错误接法?但是我测过,也是可以用的。但是一旦短路,LCT4054芯片发热就很厉害了 ...

:dizzy::dizzy::dizzy:
S端接电池,D端接负载(体二极管朝下)
1. Vbat通过体二极管接到J1,常通,mos管失去意义。
2. VCC加电时,mos管不通,且体二极管是反向的,故Vbat不能充电。
3. Vbat短路时,因体二极管是反向的,故J1可由U1正常供电,Vtest2检测不到异常(锂电池。。。)
4. J1电路时,因体二极管直通,mos管关闭不了,体二极管将因短路电流过大而烧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端接电池,D端接负载(体二极管朝下)
1. Vbat通过体二极管接到J1,常通,mos管失 ...

不知道我们是否有理解不一致的地方,我在复述下。J1接的是电池,Vbat是给后端供电的。现在的这种接法,只要电池有点,那么Vbat也会通过体二极管导通。Vbat一直是有点的。  其充电时通过Q4来充的,Q1是输出的,控制的是负载端由电池供电还是USB那边直接供电。换句话说,也就是充电的时候不输出~

网友I:
Q1按照 D连接电池,S极连接负载端
分析: 在此情况下,G端电压为5V,S端电压为4.2V,Q1导通,电池连接负载,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电池连接反,则D端为地,导通后4.2V端通过Q1连接到地上,造成芯片过流,芯片烧毁。
Q1按照 D端连接负载,S端连接电池。
分析:G端电压为5V,D端电压为4.2V,因为mos上并联了二极管的作用,电压通过二极管导通后,再通过Vgs电压
导通mos管。所以电路仍然能正常工作。如果电池连接反了。则S端为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Q1按照 D连接电池,S极连接负载端
分析: 在此情况下,G端电压为5V,S端电压为4.2V,Q1导通,电池连接负载 ...

你好,你真是好细心,好厉害。我确认了下,确实是这样,当按照错误接法的时候, 因为Q1的体二极管,会导致防短路和防反接功能不能使用。太谢谢你了,终于通了,可惜没分给你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Q1按照 D连接电池,S极连接负载端
分析: 在此情况下,G端电压为5V,S端电压为4.2V,Q1导通,电池连接负载 ...

Q1按照 D连接电池,S极连接负载端
分析: 在此情况下,G端电压为5V,S端电压为4.2V,Q1导通,电池连接负载,电路正常工作。如果电池连接反,则D端为地,导通后4.2V端通过Q1连接到地上,造成芯片过流,芯片烧毁。
------------------VGS>0,P管怎么可能导通?这种情况下,电池反接,D端为负电压吧?Q1体二极管反向,电路应该是安全的。

Q1按照 D端连接负载,S端连接电池。
分析:G端电压为5V,D端电压为4.2V,因为mos上并联了二极管的作用,电压通过二极管导通后,再通过Vgs电压
导通mos管。所以电路仍然能正常工作。如果电池连接反了。则S端为地。
------------------同上,只要G极有VCC,P管是不导通的。当电池反接,VCC通过Q1管的体二极管和电池负极导通,充电电流非常大,很危险。估计Q1会损坏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