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以太网异常中断

楼主(2014-07-31):
哪位兄弟遇到过以太网的异常中断?
有STM32以太网异常中断的详细描述么?(异常中断产生的原因,和异常处理过程)

网友A:
清除异常,恢复收发操作即可。以太网本身允许丢数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清除异常,恢复收发操作即可。以太网本身允许丢数据的。

有些异常中断产生后,不清楚该如何恢复收发操作...
查询DMA状态是正在等待状态字...

网友A:
此时检查描述符链表,如果链表无异常则直接复位EMAC。

以太网的DMA注意以下几点:
描述符和数据区注意地址对齐
描述符和数据区不要在CCM中
描述符和数据区最好不要跨越两个不同的SRAM区(F4有16K的SRAM不跟I-code和D-code连接,与前面112K不同)

楼主:
恩,搞定了。一般出现异常都先关MAC,关DMA。然后清FIFO,再开MAC和DMA,重新收发就好了。
多谢楼上提点

楼主:
结帖居然要24小时后...

网友B(2015-11-02):
引用 楼主:
恩,搞定了。一般出现异常都先关MAC,关DMA。然后清FIFO,再开MAC和DMA,重新收发就好了。
多谢楼上提点[em ...

请问是否需要开启使能异常中断,然后出现问题再重新复位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是否需要开启使能异常中断,然后出现问题再重新复位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 ...

恩...好久了,快忘记了,我好像开了异常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