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
CCS3.1使用动态内存申请(急求!!!!!!!!!!!!!

楼主(2014-07-31):
我在用CCS3.1编程的时候用到了malloc进行动态内存申请,可是返回的地址值是0x00000000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??!!!!先谢谢了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头文件加对了吗
在CCS下,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,请参考如下
\Texas Instruments\ccsv4\simulation\bin\components\photon\gcc\include\malloc.h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头文件加对了吗
在CCS下,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,请参考如下
\Texas Instruments\ccsv4\simula ...

版主哥真是热心,沙发第一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头文件加对了吗
在CCS下,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,请参考如下
\Texas Instruments\ccsv4\simula ...

已经解决了,我加的是stdlib.h,DSP/BIOS配置那边将general选项卡中的segment for malloc/free选为memmory就好了。您说的malloc.h是CCS中动态内存申请的头文件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我加的是stdlib.h,DSP/BIOS配置那边将general选项卡中的segment for malloc/free选为memmor ...

解决了就好 这个头文件看到他们在动态分配时使用
你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了就好 这个头文件看到他们在动态分配时使用
你可以试试

谢谢您了!

网友C(2015-12-18):
引用 网友A:
头文件加对了吗
在CCS下,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,请参考如下
\Texas Instruments\ccsv4\simula ...

你好,请问你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?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,是还要DSP/BIOS文件配置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