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测试辐射超标

楼主(2014-07-31):
发现是dcdc电路引起,dcdc用的电感已经是屏蔽式的了,不知道怎样整改好,打算没有办法时,用LDO替换,大家有什么办**

网友A:
一是整体屏蔽,二是开关电源输入输出加共模滤波,三是改用线性稳压(即楼主所说LDO)。

网友B:
DCDC布局布线也很关键啊。

网友C:
接地,环路面积等都是主要影响因素

网友D:
用共模电感、加大滤波电容

网友E:
再把dcdc部分屏蔽起来,同时在出入处也采取措施。

网友F:
开关管的控制信号线上加一个小电容,开关管输出部分加小电容,小电阻串联吸收高频,加几R和几十PF的。DC-DC的辐射超标都是因为开关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太陡峭,高频分量和高次谐波太多导致的,虽然开关电源的频率是几百KHz,但是上升和下降沿一般都是几十ns神州几ns的也有,这样算就有几十M的高次谐波分量,并且这个电压又高,能量也大,辐射更厉害,加电容电阻,把上升和下降沿搞缓一点,虽然效率会有降低,但是抑制辐射还是有效果的。可能用频谱仪扫是电感那最强,但是真正原因还是由DC-DC系统开关造成的。
电容不能太大,几十pf级别的就可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开关管的控制信号线上加一个小电容,开关管输出部分加小电容,小电阻串联吸收高频,加几R和几十PF的。DC-DC ...

不能这样干的,这样会影响DCDC的效率和其他性能,对DCDC屏蔽和在DCDC的输入和输出采取措施才能不影响DCDC的其他性能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能这样干的,这样会影响DCDC的效率和其他性能,对DCDC屏蔽和在DCDC的输入和输出采取措施才能不影响DCDC ...

对,确实,效率会有降低,效率低了温度也高,稳定性也会受影响。
输入输出的处理,电感、电容、磁珠、π型滤波、甚至多孔珠都可以试下;把DC-DC整个包起来屏蔽也可以试下。
另外可以拿频谱仪的探针点在PCB上DC-DC输出的地上,看是不是辐射特别大,如果是地上也有很大辐射,那以上处理的效果估计都不好,还是得减缓上升、下降沿。不过电容不能用大的,不能超过几十pf级别的,不然效率会降低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