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不供电也能导通

楼主(2014-07-31):
电路设计错误,模拟开关没有给它供电,但是音频信号居然能够通过,不知何解

网友A:
完全正常。
看看模拟开关内部结构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正常。
看看模拟开关内部结构就知道了。

求详细解惑

网友C:
估计模拟开关内部是采用耗尽型MOS管作为开关的,这种管子在0偏压下,表现为一个阻值比较小的电阻,因此就是通的。

网友D:
很少见到模拟开关有给出详细内部结构的。
有些人还要求不上电有一个通道是导通的模拟开关,而大部分做不到,所谓的导通实际只是耦合过去的,加个MΩ级的下拉电阻就拉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模拟开关内部是采用耗尽型MOS管作为开关的,这种管子在0偏压下,表现为一个阻值比较小的电阻,因此就是 ...

到底是不是真的?

网友D:
是的,耗尽型的MOS管作开关下,不上电就能导通,要看楼主具体用的什么型号,我知道仙童的FSA550就是这一类的开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到底是不是真的?

参考例如阎石《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第五版》,96页开始,“CMOS传输门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耗尽型的MOS管作开关下,不上电就能导通,要看楼主具体用的什么型号,我知道仙童的FSA550就是这一类 ...

型号是4053

楼主:
这样不供电的导通电阻有多大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样不供电的导通电阻有多大?

实际使用中,你总是要通电的。通电时Ron=200Ω上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型号是4053

4053之类并不是“导通”过去的信号,而是没上电下输入脚“耦合”或者从GND、VCC串过去的信号,加个几百K的下拉电阻就消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