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谢谢大家2

楼主(2014-07-31):
诚如另一个帖子的53楼所说,我意识到我的行为的确属于抄板,并且在没有经过师兄和厂商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展览pcb图,我此刻意识到我可能非常欠考虑,非常幼稚,很不妥当!师兄看到这个帖子可能也会很生气吧。所以我删掉了原PCB图,希望大家原谅!
此贴已结,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!

楼主:
自己小顶一下!

网友A:
最后的图画的很漂亮,中间的PCB走线用彩色也便于分辨。

第一个,继电器可以工作的,属于“负逻辑”的那种,即电源为负、开关管为共射PNP管。就是其基极的两个2k电阻的接法不太一样,常规接法是上面那个2k要接三极管基极的。当三极管的基极有负信号的时候,管子就导通,继电器线圈上面的接点就是0V,继电器就有电了。至于其驱动,可以用交流信号,即左上角的三极管处于不断的导通和截至转换状态,后面那个电容的左边就有交流信号,而电容右边由于二极管嵌位使得不能高于0V多少,待电容电压下降时,电容右电极电压也下降,就能得到负电压驱动后面的三极管。怀疑那两个二极管和二个电容的部分画错,应该是个倍压整流,即左边的电容是接到两个二极管中间点的。

第二个:右下角那个线圈叫共模电感,开关电源里都有,没有的话就是减料了,大型开关电源还不止一个,功能是高频开关信号(电磁干扰信号)的抑制。即EMI滤波,主要防止设备污染电源。其实,这个共模电感也同时滤除从电源来的共模干扰。有很多成品电源滤波器,里面就是一个共模电感加上几个电容。图上共模电感上面的黄色电容也是起相同作用。

说的太对了,确实是我画错了。没想到这么低级的错误我都能犯。贻笑大方了,呵呵。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。我在吸收消化中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的图画的很漂亮,中间的PCB走线用彩色也便于分辨。

第一个,继电器可以工作的,属于“负逻辑”的那种 ...

先对前辈说声谢谢。
前辈是否是说:继电器是处于频繁地“闭合-开启”交替状态?
有一个新问题,还请前辈不厌其烦:中上方的那个“双向光耦”与“中间的这个继电器”是什么关系呢?我的意思是,他们都能够控制加热管的通断对么?怎么协调的呢?

网友B:
二、这个东东是共模电感,通常在电源输入,用于电磁兼容;

设计成负电压估计是为了驱动PNP方便(其实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实现正压驱动PNP)

一、在单片机IO输出连续脉冲时,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。这样设计可以避免MCU故障时,加热管意外干烧。

说的很有道理,赞一个!我刚听头说还有一个作用是:节约MCU功耗,不过和你的观点比起来,没你的那么有说服力。呵呵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先对前辈说声谢谢。
前辈是否是说:继电器是处于频繁地“闭合-开启”交替状态?
有一个新问题,还请前辈不 ...

光耦的用处不明,看来可能是:
  1、市电50Hz判断,是否失电?
  2、过零判定,这个功能似乎重复了,MOC3021有过零功能
结论是光耦EL817与继电器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你的这个示意图的确很好玩。漂亮。

这样做的好处是:不会发生相位错移,发生高次谐波干扰电路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!
又一种观点说,它提供了一个和市电50Hz相同的脉冲给单片机,单片机据此有节奏地,比如101010...或者100100...这样来驱动加热管,从而达到PWM调功率目的
恩,谢谢回帖,我还在思考中!

网友C:
光耦和继电器是为了保证可靠性:
1、光耦是用来判断加热回路是否正常闭合和断开
2、继电器加热时常闭,当可控硅击穿故障或者加热回路断不开时,继电器断开,防止干烧

恩,这是一个新观点。不过这个可靠性的代价有点大啊!

网友C:
我猜你是新手

已经画出
我的理由:电路板上已经有了防干烧的措施(未在简图上表示)---在加热管外壁有一个温控器,它到达95度时自动断开。所以我觉得功能上重复了

网友D:
防干烧的呢?

网友D:
只有接通和断开两种控制。其他是没有用的。

网友D:
PWM没有用的。

PWM应该是有用到的。这款机子 功能挺全的:其中就有 40度,60度,80度,全开几个温度出水!

网友E:
你师兄真的很牛,给你留下的这个电路非常值得借鉴,保护电路考虑的好,充份考虑到了各器件的利弊关系。

怪不得那么多人抢着要呢!

网友F:
进来学习下
很不错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光耦的用处不明,看来可能是:
  1、市电50Hz判断,是否失电?
  2、过零判定,这个功能似乎重复了,MOC3 ...

MOC3021系列没有过零功能,MOC3031/3041/3061/3081系列是有过零功能。

网友H:
光耦的作用,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电路,就是判断市电是否没了,然后利用大电容的储电把一些重要是参数在失电后写入eeprom
这个电路的作用具体是什么还是要看功能需求才能明白

网友I:
f非常不错的东西。

网友J:
这个是手绘抄的啊,牛A

网友K(2014-08-31):
善莫大焉

网友L(2014-09-30):
亡羊补牢为时不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