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我想问下KL15的看门狗最久要多久喂一次狗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7-31):
我想问下KL15的看门狗最久要多久喂一次狗?怎么配置?还有可以再LPTMR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喂狗吗?如果程序跑飞了LPTMR还会正常进入中断里喂狗吗?还是不会进入LPTMR中断而自动复位?

楼主:
求回复啊!!!

网友A:
看门狗喂狗的最长时间一般在初始化过程中就已经定义后啊,至于定义的过程及操作,我建议参考参考手册的3.4.10 Computer Operating Properly (COP) Watchdog Configuration
程序跑飞了,就会导致无**常的喂狗,使得MCU触发开门狗复位中断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!
看门狗通常是放在程序的主循环中,而喂狗的时间可以是一个主循环最长时间的1.5倍作为看门狗的喂狗时间,这样如果超过时间没有回到主循环,程序就自动复位。
关于看门狗的配置,可以看这张表格,在我们的RM中,第三章的COP部分讲的很清楚了。
还有,你讲是否可以在中断中喂狗,其实我不建议你在中断中喂狗。因为如果一旦程序跑非了,而跑飞的程序恰好去执行你的中断,那就可能导致一直喂狗,就不能复位,看门狗就失效了。所以建议你还是在主程序中一次喂狗。
希望能帮到你,
如果你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结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!
看门狗通常是放在程序的主循环中,而喂狗的时间可以是一个主循环最长时间的1.5倍作为看门狗的喂 ...

我看了这里,如果我选择1 kHz的时钟源的话,是不是说最长要在1024ms内喂狗(要么就复位)?选择bus时钟的话,我算了下时间久更短了,有什么办法可以配置为更长时间后喂狗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这里,如果我选择1 kHz的时钟源的话,是不是说最长要在1024ms内喂狗(要么就复位)?选择bus时钟的 ...

看了下1024ms已经是最长的了,除非你配置你的BUS很低,另外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喂狗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1024ms已经是最长的了,除非你配置你的BUS很低,另外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喂狗吗?
...

是啊,需要3S钟的喂狗时间。bus配低的话程序又运行得慢,得不偿失啊…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啊,需要3S钟的喂狗时间。bus配低的话程序又运行得慢,得不偿失啊……

那你可以在主循环中多喂几次狗,配一秒的那个,喂三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可以在主循环中多喂几次狗,配一秒的那个,喂三次。

恩,只能这样了,谢谢你的回复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恩,只能这样了,谢谢你的回复!

不客气,后续如果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哦。